LG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2-03-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是点不亮,拿过来点了一下,屏幕不亮,开关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于是拆开看看,心里想是电源板的问题,结果拆开测试了一下,额?12V,5V都有的,郁闷了,然后测试了一下ON,OF开启信号,这个没有然后就找到驱动板上,经过跑线路,那个5V经过一个电阻后电压为0。直接更换了一个,开机显示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简单维修。。

网友:
维修只要思路清晰,简单或是复杂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
看起来i是简单,但是这个都是要经验的,没有经验从何下手

网友:
学习!!!不太明白!!

网友:
三句两句话,就把最简单的流程说出来了,很好的修理经验,其实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要熟悉电路原理,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确实要有经验!

网友:
驱动板有的还是很难搞的

网友:
跑线路是很费脑子的,我是没有信心,光会换板,以后要好好学习大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