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前两天接到地区上的一台CQ40,点不亮。内存没有过,内存换了就点亮了。可是电池插上就不能开机。换过IO就OK了,测试几天没问题。客户拿去用了两天又不能开机了。,觉得有些。。。又从地区上发来,拿到一看检查一下北桥又有问题,在BGA上烤了一下,OK了,测试一天后,第二天准备拿来开机测试,。可是又不能不机了。。。。郁闷哟。,。换过CPU,后又点亮了,看来这个机子真能折磨哟,,,(是个新手,写得不好)左面和又后的灯不断的闪。,想想是否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到,请教了

网友:
这机不是CPU 就是北桥 其它问题很少

网友:
我看还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我看也是北桥问题 再加焊次

网友:
拿下从植吧

网友:
此机的BIOS很容易坏  可以考虑的   昨天刚修了一台 是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上电  刷BIOS  好

网友:
HP的机器不正常都是闪灯...应该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