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的维修

楼主(2012-03-28):
这块主板拿来的时候跑D0,然后进行最基本的检测,完了过后还是跑DO,上假负载打CPU到北桥的阻值发现有无穷大,没有犹豫这个可以秒杀了,直接做BGA,做完后测试了一下纠结了,居然不跑码了,没有办法把桥取下来植株,值完后在次测试,跑码亮机了。主板修复。

网友:
楼主厉害,花那么多功夫来修这板子。

网友:
还没有遇到G41主板,楼主上面说的是通病么??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板,上负载测试如果是这样秒杀一边去当料板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有控制好 第一次没有焊好

网友:
今天碰到华硕g41跑D0,98,9b,供电都正常,看来不是我一个遇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