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8):
板号: DAKL2AMB8D0

原故障进水,清洗 后放烤箱烤了 几小时后拿出来。。先量各处无明显短路, 通电不过显卡,
因触摸背面PQ88之前有霉烂,故查图纸。。量1.8V_GPU果然没有输出,短4.5脚OK 可以开机了,内接白屏。
又查LCDVCC 无电压。也不查控制极了,估计是进液有断线。又是 1.3短接了,电压过来了。显示OK ,装硬盘全功能测试。

设备里面认不到网卡,好在问题好查,供电 VCC3_LAN  只有  1.5V     VLAN_1.2 只有 0.25V
这里的电压是  VCC3_LAN电压偏低所致,是EC 到 上的LAN_ON断线了 ,接好线,VCC3_LAN  3.3V正常了, VLAN 也正常为 1.2V  此机器修复。

网友:
楼主啊 完全不知所谓啊  上图  这样说谁懂哦

网友:
原来不难。。。

网友:
呵呵,还不错嘛,经过几个小时的热烤终于有了收获

网友:
要烤那么久吗?我都是烤几分钟的

网友:
这么强悍吗, 几下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