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2-03-28):
(图片)

网友:
之前修过几张T30,已经可以点亮了,进BIOS可以认到硬盘,怪就怪进不了系统,也装不了系统!换过南桥故障还是一样!现在还搁置在一边没搞了!楼主遇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适配器一般客户都不愿意修的。

请看清楚后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