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pu风扇常转怎么改

楼主(2012-03-28):
hpv3000怎么改cpu风扇常转

网友:
把风扇上正极的线连到主板上有开机后有5v电压的合适地方,比如USB供电处

网友:
不建议 USB取电   试试光驱吧  光驱用的时间少 或者待机5V 以下的5V MOS取

网友:
也可以直接从控芯片接过来呀

网友:
想常转?直接接电源上的供电吧。

网友:
直接接在5v供电处就行了

网友:
红线剪短接到usb旁边的黄色电容上,如果风扇声音大可以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
红线剪了,接到旁边的电容,电阻上都行

网友:
在BIOS里应该可以设置

网友:
BIOS怎么设置  啊

网友:
bios里面看看有关闭自动转速的选项吧,不根据温度改变转速的选项,应该有的吧,笔记本估计没有

网友:
还没有改过这个呢,好方法留着待用

网友:
cpu风扇常转  费电吧

网友:
直接加个电阻了事

网友:
要先看cpu风扇电压是多少,是12V还是5V,再直接从电源上引线加个电阻。

网友:
BIOS怎么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真的可以设置吗

网友:
1 ,copy个mfg.com 到DOS启动盘里。
2,输入 C:\mfg on 回车
3,再重新启动,CPU风扇就会一直转。

mfg.com是代工厂工厂模式指令。工厂模式开启状态下,CPU 风扇不会停。

网友(2012-05-25):
那裡有mfg.com

网友:
把红线剪了,接到附近的5V电容。

网友:
直接接个5V到红色线上就OK乐

网友:
最好加个电阻,不然声音有点大

网友:
也可以加个二极管呵呵

网友:
老大些一个风扇弄得这么复杂化干什么?把别个都饶晕了

网友(2015-08-05):
大神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找电源上面的多余5V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