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弄的头都大了

楼主(2012-03-29):
一个杂牌电源,2个13007换13009,旁边损坏的b极连e极的电阻也换成1.5k,红色的小二极管也换了。现在是短接后494的4脚能变低电平,待机12脚17伏、8脚2.8伏、11脚1伏、14脚6伏。紫线6伏,绿线6伏,风扇不转。

后查有2个c1815坏了,手头找不到1815,c945到有不少,可代换吗?听说c1815有字面对人是E C B、不知c945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坏了不好测啊,我很菜的,有高人指导一下哦!

网友(点评):
可以用A1015换,,,在板上测一下,,,就可以看出那个是BCE极

网友:
修电源 c945可以代换c1815,管脚排列一样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C945可以代换,如果你的表没坏的话还是先修一下待机电路吧(494的14脚、紫绿线都是6V)

网友:
换494  明显11脚电压低了

网友:
待机电压都有问题,先修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