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530

楼主(2012-03-29):
按开机键 加电机器不亮。看电流变化。升至1.7-1.85,5-6秒后掉一下电但不归0 0.75A吧 迅速上到1.9几A 在等几秒钟 再次掉电 还是不归0 掉到1A左右 电流迅速再升起 2A多。就是电流反复跳变 一次比一次高。用表测量重要部件 没发现异常(只是打的阻值) 希望有类似维修经验多的师傅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加电后 按开机键强关不了。

网友:
兄弟说详细些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已经亮机了,先判断屏是否没有问题,如果屏也没有问题的话,刷个BIOS吧

网友:
没有亮。都不知道什么出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