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正常开机,屏幕不出影

楼主(2012-03-29):
可以开机, 外接显示器正常, ,  但是 笔记本的屏幕不出影, 只能看到 屏幕有点亮度, 但是不出影, ,请问是什么的问题,谢谢指教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有影,屏不亮。这个好办,修背光就OK了。

网友:
显卡问题 兄弟

网友:
显示器里的高压板有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有背景图像的话,很暗 用点灯管的工具把屏灯管点下,在用好的灯管试高压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排线吧,灯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
伪黑屏
换灯管

网友:
屏  或者 屏线 的问题。。。

网友:
你用个外接的高压板打下灯管。试试,还是没影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外接正常,内屏也没影的话那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外接 高压板,, 可以吧灯管点亮, 非常白, 然后按下 笔记本开机键, 然后屏幕还是会变成以前一样(不外接高压板的时候), 变成稍微有点亮, 但是不出影, 也看不到很暗的图像,??? 哪里坏了? 显卡???   屏线?  这戴尔的熊笔记本, 屏先 很细很细,

网友:
用BGA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咋就不问一下楼主是不是或许是LED屏的……

网友:
不是  LED屏幕, 是LCD,屏幕,   就是普通的液晶屏幕~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 笔记本本身的屏幕 不行,

网友:
加焊显卡吧,我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A:
是不是D630之类的啊,显卡门吧。VGA输出和屏幕显示走的不同的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630之类的啊,显卡门吧。VGA输出和屏幕显示走的不同的显卡芯片。

是显卡的问题, 我自己能焊吗? 我只有热风 qiang

网友:
在亮的地方看看屏幕是否有图案  而且较暗  这样的话就是灯管或高压板或主板的某个电容有问题  换一个就好了。没有图案只是有亮光的话有可能是屏线或屏本身的问题   只需按排除法解决一下就好了   。和显卡没关系的

网友:
要是DELL的笔记本  那就和通病有关系了
这就要按照经验去排除了

网友:
高压板 屏线 显卡 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吧 再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2012-06-28):
是显卡问题 显卡轻微的坏啊

网友:
外接正常你就该是屏的问题了。屏是LED还是LCD的?要是LCD的话画个灯管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坏,直接换屏即解决。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 你可以用哥个好灯管测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