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耐压值的简易测量

楼主(2012-03-29):
稳压管的稳压值、三极管的耐压值的测量,我都是用摇表并接一个数字电压表,夹在器件两脚上,摇动手柄,电压表显示的就是其击穿值,因为电流非常小,不会损坏器件。其测量上限值受摇表型号限制,有500V的也有1000V的。

网友:
完了,这是什么意思,没看太明白!!

网友:
不错!!!摇表的另外的一种用法; 元器件耐压测试.

网友:
用过摇表就应该明白啊,还是我没表述清楚。

补充内容 (2012-3-30 08:18):
手转速度不稳定准确,故电压不稳定,
(您是否拆过摇表,其内有离心稳速装置,所以能相对稳定的输出)

网友(点评):
表述是有点不清。摇表当然是用过的,受每个人熟练程度影响,手转速度不稳定准确,故电压不稳定,拿这个来测只能多测几次取其平均值,不能作为准确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