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 S7显示器偏黄变色

楼主(2012-03-29):
PHILIPS 107 S7显示器偏黄没有绿色,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图像色彩偏黄是蓝基色不正常(缺少),检查VGA信号线蓝基色线是否断路、补焊尾板相应的电路元件引脚试试。

网友:
先检查vga线  在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再看看驱动板的3g色电压是否ok

网友:
实在是太好  太精彩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对先检查vga 线,在看看行场电路

网友(2012-05-17):
测VGA第3脚,一般几十欧,对比测视放输入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