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 这是我看见它的第一感觉

楼主(2012-03-29):
CPU散热片没有风扇,而且cpu散热片与北桥散热片是一体的。

客户说死机,检测发现不过内存,换内存也不行,于是拆机。

测试发现不稳定,时亮时不亮,拆下散热片,吓我一大蹦。北桥与CPU集成,

南桥是一个像网卡一样的东西
再近一点

最后加焊一下上边那个集成块好了,(CPU与北桥)。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0.5
看到狠多呀

网友:
这种也是有的。。
见的多就不觉得奇怪了
笔记本上这种架构太常见了。
这叫专用机。。哈哈
第一次看的哦
少见了吧,D425,D525的板都是这样的,相当于上网本的东西搬到台式机上了

网友:
这东西淘宝上多得很。
楼主我也见过这个怪物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形状的板子……也被吓了一跳呢……也许,是我少见多怪吧……
这个板很常见的啊,集成板啊!! 好多3流甚至不入流的生产的! 整板才400不到!
梅捷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集成的是凌动的CPU。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芯片只是一个CPU而已
我还见过连内存都集成的板子,并且板子还比较小
可以多收RMB
这种机器应该是有关部门买给开什么旅店什么的。说是要在线登记身份证的。还死贵死贵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有神马稀奇的,这个东西很多的哈,主板集成了CPU,南北桥,加个内存就能开机运行了,

网友:
传说中的凌动??

补充内容 (2012-3-30 12:15):
回复MSI  哈哈 ,经常在 努力学习中,大家说的我都是默默的记 努力的学 插不上嘴

网友:
仓老湿,又看到你了 这就是上网本的cpu和南桥 见多不怪

网友:
难道你还没见过凌动?
MSI
哥 好久没见你了。

网友:
也不能说是怪物了,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产品了

网友:
cpu,内存集成的多了去了!

网友:
     这CPU是哪个厂家的哟

INTEL
恩恩不错喔,以后连网卡,声卡,甚至电路板也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
在上网本上见到过

网友:
这是一体板子

网友:
感觉这板子很容易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见过,集成CPU,很便宜。主频低

同意楼主: 3.2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没见过的路过~

网友:
好像是凌动的 看过品牌机上面有这种板子!!!

网友:
没有见过,今天见识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种机,也是集成CPU ,北桥的,VIA芯片的版,HP的

网友:
应该不是凌动的,凌动有南北桥的,可能是AMD或者别的型号的CPU

网友(点评):
凌动N450就是这种架构滴。。。。

网友:
凌动的未来啊、、

网友:
最好上面加个风扇不然用不到好久的哟

网友:
这板主要是省电,和MINI-ITX板有得一拼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经常见到    我还见过带笔记本内存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还是478针的

网友:
没见过,开了眼界了。集成在一起,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梅捷的主板也有这种

网友:
垃圾就是垃圾
修的是寂寞
不能随便说这就是垃圾。以前IBM的X20系列笔记本,CPU,内存都是焊在主板上的,卖1W多,难道说也是垃圾?这板子,至少省电,无噪音,成本还特低。集成了并行打印口,现在有并口的板子可不多。总之,办公是绰绰有余啦

网友:
呵呵,本人也有幸见过一次呵呵!也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
有点像上网本啊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好早就见过。真的是不咋的。这种板子还不如478的速度呢

网友:
东西便宜总得想办法

网友:
七彩虹就有这种集成CPU的主板
江江科技
这个就是七彩虹的
详情

网友:
自己动手改个风扇~!挺好的`!

网友:
上网本/假苹果见过,还上网本和假苹果上有电源管理芯片(MBXX..)也是BGA封装的,可出6组供电!

网友:
没见过,我只看过神舟的台式机有用笔记本CPU的

网友:
和APU的架构差不多吧!

网友:
第一次见哦

网友:
这块就是七彩虹的主板,我见得多了,有个做监视器的工厂天天用这块板做触屏终端机,便宜,上个内存条就能用,板才300多元。七彩虹的产品不敢恭维。

网友:
我看现在好多一体机里有用这个板

网友:
少见多怪呀...这个不常见吗?

网友:
这个维修的还不是很多

网友:
一体机上的主板...

网友:
这是不是工控的板子啊,一般工控的东西全是集成的,我原来见面板子上面集成CPU,内存,显卡,接上电挂上硬盘就可以用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主板,感觉太单薄了吧

网友:
有嘛好奇怪的,修本子的都见过,这是上网本常见的东西,灵动cpu加小桥,还有via cpu,amd的移动版都可以这样干,就是指不定那天就嗝屁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以前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