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相关故障判断

楼主(2012-03-29):
  读不到内存
       1        槽坏
              a)        弹片接触不好:氧化、弹力失控、开路
              b)        槽短路烧坏:两针短路、损坏
       2     内存相关线路:其中一个槽短路;供电;时钟;行列选     通;线路有开路;数据线;地址线;
                                     控制线; 北桥坏(多数与北桥线路有关)
       3.        数码跳不完整
                  C0—C1—C3—C5(没有C3和C5,则相关线路有问题)
       4.        内存容量报错
              1        内存条坏
              2        接触不好
              3        插槽与北桥之间线路有问题
              4.        AGP槽短路—影响北桥、内存
              5.        BIOS错或资料丢失
              6        病毒感染
             7        升级失败
             8        供电不对
       注:时钟IC有时也会引起不读内存
             不同主板的诊断卡走数会有不同,常见的有下面3种:
                 1:00—C0—C1—C3—0b—0d—3d—42—6F—7F—FF
                 2:FF—C1—1d—2b—3d—42—6F—7F—FF
                 3:FF—d3—d4—0b—2A—31—3d—4E

网友:
我有一条DDR4001G一代的金士顿内存条
那次清理机箱灰尘,加油润滑风扇后,不小心从电脑桌碰到地上了,插在槽里读不到,换别的内存能看到。
估计内存颗粒虚焊了,金士顿终身保修,快递弄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