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2000 945独立主板进系统后键盘和触摸板用不了,在开机时和BIOS里面键盘是可以用

楼主(2012-03-29):
DV2000 945独立主板  进系统后键盘和触摸板用不了,在开机时和BIOS里面键盘是可以用的(鼠标测试不了,所以不知道),用WIN PE迷你系统  也是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板号:KAI MB
         48.4F601.011
已经排除过的问题:BIOS已换;IO已换;南桥已换;键盘已换;显卡已换;键盘接口上的各个PIN对地阻值正常;与键盘接口相连的排容已换;触摸板接口上的电压和数据线 正常;故障依旧,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情况,请帮忙指点一二,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查?

网友:
键盘换了没有?

网友:
那就跑线路呀  借口到ec  ec到南桥

网友:
期待着你的维修结果!我还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把其他外设   关闭 或是  拆掉试试   想读卡器芯片    网卡  声卡    仅供参考

网友B:
这个很期待结果呀,主要看看触摸板的那里还有把键盘的电容去了看看,去了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期待结果呀,主要看看触摸板的那里还有把键盘的电容去了看看,去了没事,

那几个排容已经换掉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外设   关闭 或是  拆掉试试   想读卡器芯片    网卡  声卡    仅供参考

进系统用USB鼠标   一切正常

网友:
驱动问题啊

网友:
系统问题,进PE试下

网友:
细心的再测测看  估计是很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EC到南桥的那些信号要跑?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还没怎么碰到,有换硬盘,换系统不,期待结果是什么坏了~~~

网友D:
LZ 什么都换了为什么不换一个系统

网友:
感觉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什么都换了为什么不换一个系统

您好,换了2个系统,XP WIN7都试过,不行!谢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