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0z灰屏

楼主(2012-03-29):
昨天客户又拿来一台acer4730z灰屏的机器,根据上次的经验,先刷个bios,结果好了,这机器应该是个通病,我们已经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这种不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修了还几台了,都做了显卡,都不行,这次直接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按常理灰屏都跟显卡有关系,下次遇到了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很好经验呀,下次不能麻木干显卡了

网友:
4730会是bios的问题出现清屏吗?

网友:
像这种现象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干显卡啦

网友:
今天学习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