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3U不跑U

楼主(2012-03-29):
华硕Z53U不跑U,有两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是1.2V,正常吗,还有我该怎么修,没思路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119-1-1.html

网友:
查cpu复位有没有啊

网友:
两个电感要说名是哪个位置的两个电感哦

网友:
对比过好板子,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U

网友(点评):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和复位啊。先看看CPU复位是什么状态,然后顺着跑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