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成功清零过佳能MP288?

楼主(2012-03-29):
网上所说的那种方法都试过了..进不到维修模式的..连接五台这机啊..都搞不定..最后到佳能的维修站去清零才行..一台机要50RMB啊..各位大哥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1、先按住 停止/重置 键,然后按 电源键 开机(别松开)。
2、按 电源键 不放手的同时,松开 停止/重置 键(此时电源键是按住不放的状态)。
3、然后在按五下 停止/重置 键,按最后一下的時候按住不放。(此时电源键与停止/重置 键都处于按住不放的状态)。
4、同时松开 電源键和停止/重置 键,等打印机启动运行完毕后,三合一的打印机会显示为"0",即可进入打印机维修模式

这个方法是不行的..进不了维修模式..进不去..所以打开清零软件会报错

网友:
打印机清零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没大师帮忙啊

网友:
看来打印机问题..不应该来这问了..论坛懂打印机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