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MOTORLOA摩托罗拉)显示偏黄

楼主(2012-03-29):
CRT显示器17寸(MOTORLOA摩托罗拉)显示偏黄,请问哪有故障。自己用的

多谢二楼指点,加焊了检查信号线,补焊视放尾板。修复故障

网友:
检查信号线,补焊视放尾板。。。

网友:
没修过 CRT 的显示器  太老了 淘汰的产品了  没必要啊
但是如果是LCD 应该i是 红绿蓝 三原色的问题  。。

网友:
应该是背光老化问题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新安江,你为什么说我灌水呢,你查下资料老显示器背光老化引起的发黄是不是有很多,

网友(点评):
你的眼睛没问题吧?为什么扣你分还不清楚吗? 看清楚主题、内容再发言!

网友:
CRT显示器偏色多半是视放尾板虚焊造成的,以前修过好多,通病来的.

网友:
应该是背光纸的问题吧

网友:
偏黄色说明缺蓝色。看看OSD菜单颜色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检查信号线内部有没有断线或者VGA口针弯,菜单缺色就要看尾板上是不是有虚焊或元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