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富士通本本,开机滴滴响,按键失灵

楼主(2012-03-29):
开机显示ESC:diagnostic screen\f12:boot menu\ f2:BIOS setup,
滴滴滴的响,按什么键都无效
富士通的老本子,可是不管按什麼键都没反应。
只有开关机键可用
这是什么问题?
第一次碰到这种机子

网友:
键盘不好使 先换个键盘 然后不行在查EC

网友:
键盘连键了吧,拔掉键盘试下还响不响

网友:
光驱,换拔下光驱

网友:
拆掉键盘 如果不再报警 那就换个键盘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今天弄了下,怎么也没办法拆下键盘,不知道是哪卡住了
明天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