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3 鼠标板不灵

楼主(2012-03-29):
SONY CR33 鼠标板能检测到,但是没反应。按键板到主板的线之前有断线,连接后识别硬件了,但是触摸无反应,触控板跟按键板都更换过,BIOS刷过 还应该看哪?EC?南桥?

网友:
进系统之前能动不能?能动的话是被禁了

网友:
PE下都不动

网友:
看看有没有其他断线

网友:
重新做了条连接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