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怪现象

楼主(2012-03-29):
上散热片开机电流到1.19不动了,不显示,去掉散热片开机电流到1.4 也不显,2秒钟后掉电,集成显卡ATI芯片组,换过故障依旧,最主要待机时主板发出电流的尖叫声,具体也找不到是哪个器件,温控电路正常,请教下各位师傅该怎么修啊!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还有刷BIOS试试

网友:
遇到过R350掉电的,BIOS的事

网友:
没有遇见过  不过你可以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这机器板子特烂,碰到俩个都是不跑U,换桥了刷BIOS了都一样,都没修出来,唉

网友:
我是南北桥都换了,CPU也换了,BIOS刷过,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