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98SW 复位 三极管在那啊

楼主(2012-03-29):
新情况  冷机要多按电源开关才能开机  正常亮机  用遥控关机 待机之后用遥控不能开机

网友:
拆开它,电容是否鼓包,查电源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 电压正常  现在问题是 冷机要多按几次电源开关才能正常开机 开机之后可正常使用 用遥控关机 然后用遥控开机 绿灯 开不起  没待机3.3V  不知道3.3V从和下手  请教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电路图,不是用三极管来复位的,复位 脚是MPU的10脚,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
3.3V是由U21和U22分别产生两个3.3V电压。

网友:
求 电路图

网友:
传给你。                                                        `

创维32L98SW(8TTK机芯)电路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