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3-29):
型号lxm wl19ah    联想19的显示器   好几个了  造成起来开不开机  然后拆机测试 有时候发现5v电压跳变  有时候 正常  正常的时候 机子怎么用都没事   而且 有时候一测电压就好 好几个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知道的吗  注 电容换了  芯片换了 开关管换了  tl431  光耦都换过了  就是不好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晶冠代工的,电源芯片是203D6,最不好修的电源之一,如果是的话,我有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203d6换过没

网友:
有没有换过50V那个电容呀!!!

网友A:
是这个电源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同意楼上,好像是50V 47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284-1-1.html   自己参考一下

看过您那篇文章  关键是我这个 有时候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电源  能给个链接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630-1-1.html     我也看过厂家的维修,是把12伏到5伏之间的二极管给去掉了,回张老师的话,修了好几台了,都没有返修。

网友(点评):
不过我想知道这个显示器返修没???既然以前新的时候能正常使用 ,我想没有加个 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
换个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630-1-1.html     我也看过厂家的维修,是把12伏到5伏之间的二极 ...

没问题吧 ?这样改电路?

网友:
先检查400V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再检查启动电容,去掉12v和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再检查高压板是否有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