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主供电线圈对地短路

楼主(2012-03-29):
为什么和主板供电不一样,显卡线圈是对地短路的。 就算好的显卡也一样,求助中,我是菜鸟。

网友(点评):
只是阻值比较小而已,怎么可能是短路?

网友:
要是9800GT就是1左右

网友:
只是阻值比较低而已,一般就几欧而已,最少的见过1欧的,用电阻档测试,不能用蜂鸣档测试啊。

网友:
显卡和CPU的阻值都很低,只要不是0

网友:
显卡和cpu的组织有没有一个规定的范围呢

网友:
显卡内阻很低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影驰8600GT的显卡上电短路,于是就找短路的地方,测供电场馆没事,点解电容没事,怕不准吧点解电容全拆了还是老样子,测GPU只有一两个贴片电容阻值较低,几乎为0,后测主供电的一小片都对地,吧大电感拆了依旧,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把那片的小贴片都一个个敲起一脚测还是不行,最后放弃了,感觉是不是主芯片微短了呢????小弟不才...

网友:
呵呵,显卡本身供电对地阻值就 很小只有几欧。

网友:
是指阻值很小而已如果不仔细看就像短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