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U盘的详细方法

楼主(2012-03-29):
在维修这前,首先要确认USB接口、USB延长线都正常的情况下,再维修判断。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维修思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U盘整机没有工作,而U盘工具所要具备的条件也就是我们维修的重点。无论任何方案的U盘想要工作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的供电和FLASH所需的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的简单,如没有供电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分别是电源输入(5V)、地、电源输出(3.3),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 3.3V。只要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能工作,跟FLASH通信也要时钟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工作的。而在检查这方面电路的时候,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只需要检查晶振及其外围电路即可,因晶振怕刷而U盘小巧很容易掉在地上造成晶振损坏,只要更换相同的晶振即可。注意:晶振需要专用仪器测量,判断其好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好的晶振来判断。

  (3)主控,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要更换主控了。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对应主控方案的量产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U盘故障大概也就是这些主要问题了。而对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而引起的。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了呢。随便说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他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的。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碰到主控损坏或找不到相应的修复工具时,可以用U盘套件来重新搞一个新的U盘,方法就是把故障机的FLASH拆下来,放到新的PCB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请教楼主:一 如果是主控坏了,换一个同型号的,是不是还要量产才能认FLASH的数据啊? 可是量产的话,数据也没了 二 同容量的FLASH芯片接口定义是否一样,换句话说,换到好的其它牌子U盘上,同容量是不是直接认数据呢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U盘插上后U盘灯亮了的,在电脑上没发现,测晶振有电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真不错,以后可以帮伙计们修下U盘了!

网友:
呵呵呵           我也来学习一下修U盘

网友A:
意义不大,一个U盘没几个钱,修也没意义

网友:
很好的经验。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一个U盘没几个钱,修也没意义

修好了 你懂的

网友:
我的U盘插上去以后提示可以使用了。但是就是找不到我的U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一个U盘没几个钱,修也没意义

数据无价

网友:
我有很多128M256M的U盘。不知能否改造成2G4G的u盘。

网友:
没打开U盘修过

网友:
谢楼主分享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那种USB的读卡器是不是跟U盘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
请教下大虾高手们,提示写保护的U盘,有没有上好的医治方案?

网友:
xuyao熟练的操作动手能力才行 说着简单 动手的时候难啊

网友:
十分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呵呵,这个东西要是放了重要的东西,修下很值得,

网友:
U盘有价,数据无价。值得学习!

网友(2012-04-29):
学习了
正好有一个实验品

网友:
学习了,不错,空的时候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 思路很清晰 我在个U盘是 插上没有任何新硬件提示,主芯片供电正常,我用万用表去碰晶振 电脑提示 发现新硬件 但是打不开 也没有任何盘符

网友:
解决方案 : 更换晶振 OK 180元搞定!

网友:
上次有个优盘打不开,胡乱补焊了一下居然又能用了,实在看不出有虚焊的地方,太小了

网友(2014-04-20):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一个U盘虽然没几个钱,但小白可以练练手。

网友(2014-08-05):
不错的帖子 赞同楼主

网友(2014-11-24):
老掉牙了,十年前很火,现在地摊货了

网友:
我上次金士顿的u盘掉水里了 准备修复修复下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一个U盘没几个钱,修也没意义
人家只要数据的,要100也有的,而且不包u盘,只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