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刷BIOS,25x80v

楼主(2012-03-29):
我用的500P编程器,芯片是25X80VS1G,我进器件选择看到25系列X80V后面有很多后缀,类似于:80V(SN)@soic8,80v(zp)@wson8, 不解,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没以前没用过编程器,前几天试了一次纯是英文看不懂呀。用着很吃力

网友:
只要厂家型号对 脚位对就行啦

网友:
请大家不要扣我分 上面是我一个师弟发的  我叼了他

网友:
前面是型号  后面是多大。就可以了  只要输入25L16就可以

网友:
你的芯片是25X80VS 应该是8个脚的,所以要选@SOIC8 (8是代表8个脚)
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 Package)小外形集成电路封装 指外引线数不超过28条的小外形集成电路,一般有宽体和窄体两种封装形式
WSON为超薄、小体积、无接脚封装技术,属于方块扁平无接脚

网友:
后缀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都是强刷的不管什么芯片和型号都可以刷,中九强刷。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