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炬力ATJ2085主控芯片,是否损坏迅速判断

楼主(2012-03-29):
1. 当你接到一款MP3-MP4播放器时,心不要慌来、手不要忙、你要以泰山压顶之式的精神、
        把它看的很渺小、它之不过就是一部小机器而已。
        首先打开POWER开关、或者连接充电器, 观察显示屏、有无显示文字“或者”符号、
        背光亮不亮,(注:要根据机型而定、因为显示屏不一样、品种很多)。
        如果没有任何显示、或者黑屏,这时在和PC机联机、PC机无任何反应,断开USB线。

     2. 小心拆开播放器、观察主板有无断裂、和电器元件有无烧毁爆裂之处。
        如果没有,就用无静电电烙铁、取掉锂电电池,(注:这时主板不能
        带任何电源)、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检测供电调整稳压分配电路,
        有无短路、开路、断路和断线、或激穿、软激穿等现象。

     3. 如果没有第2条所说故障,一切OK。这时把标准充电器和USB线联接到MP3
        播放器USB座口上,准备带电检测。

     4. 把数字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直接检测主控芯片ATJ2085芯片、
        23脚-24脚、连接晶振两端对地电压,正常值应该为、0.45V至0.98V、
        若有一脚对地电压为、0.0V、另一脚对地电压为、1.1V至1.48V 、
        就可以确定、此主控芯片已损坏、更换OK。(注:此检测结果为、一定要
        确定供电稳压调整分配电路正常)。

     5. 炬力(ATJ2085)主控芯片、23脚和24脚两脚对地电压、如果都为0.0V、
        可能是供电电路有故障,请修复。在检测晶振两端对地电压、是否为正常值,
        大家可按第4条所说:就可确定主控芯片损坏、更换OK。

     6. 如果主控芯片ATJ2085、1脚为0.0V、另1脚为1.1V至1.89V、用手指敏感部位触摸,
        有无温度过高现象、如有温升、也可确定此主控芯片损坏,更换OK。

     7. MP3-MP4\无声故障系列检测(ATJ2082)主控好坏方法:
        维修MP3-MP4播放器时手工试机 ,各功能键一切正常,联PC机、格式化、下载、也正常。
        按音量键调到最大值,可一点声音也没有。 拆开播放器,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挡检查,
        耳机OUT座口、及周围电路元件,无虚焊,无短路 无开路或无断线。
        在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主控(ATJ2085 AMP2051 )8脚、9脚两端电压,
        正常为0.84V至1.76V、(注:此电压为播放音量OUT大小时测试结果)。
        如果两脚电压为0.0V、或者一脚电压为0.0V、另一脚电压为正常电压0.84V至1.76V、
        可以确定主控芯片损坏、另外芯片温度高,也可确定损坏 更换OK。

     8. mp3-mp4、某个按键、或多个按键功能失灵、其它功能正常,(注:确定按键是好的
        板线、无断线、阵列电阻、电容、无变质、和开路、短路),
        也可确定:主空芯片损坏、更换OK。

     9. MP3播放器、显示菜单图标、向左跑个不停、或者向右跑个不停、(注:其它部位OK、参照
        第8条方法,也正常)。也可确定主控芯片损坏,更换OK。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