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4520黑屏不显示,外接一切正常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3-29):
机子正常使用坏的,无进水痕迹!把显示器拆到其它机子显示正常,灯也能亮,装回去就灯不亮,而且不显示,

换了排线也不行,外接显示器能正常使用,求高手指点迷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或者要是主板问题的话该怎么测量,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显卡

网友A:
显卡坏了,换个改良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换个改良的就好了。

集成的显卡啊,不是独显的那种

网友B:
集成的显卡加焊桥,或者换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还用问,直接显卡不就可以了吗

大哥,集成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的显卡加焊桥,或者换桥啊

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你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鬼才能确定问题在哪里 不是你在修吗 你自己什么都不查 到处问人 细心有木有?

网友B:
额,这个可以加焊试一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D:
先换一下芮存,不行的话吧显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一下芮存,不行的话吧显卡换了

集成的显卡,而且是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一下芮存,不行的话吧显卡换了

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啊,跟内存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可以加焊试一下,我也是新手

你确定?我怕给焊废了

网友B:
技术好怎么会焊废

网友E:
加焊下桥,有可能是信号没出来,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下桥,有可能是信号没出来,接触不好

但是外接显示器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好怎么会焊废

问题是技术不到位啊

网友:
按下桥或焊下桥试试,

网友F:
哥挺你,做桥吧。信我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挺你,做桥吧。信我的没错

好的,万一废了就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