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写保护?

楼主(2012-03-29):
我有一个台电U盘,心灵塔,最近提示写保护,是怎么回事?
U盘

网友A: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一杂志2008年第6期曾讲一U盘浸水,写保护,经查板上一编号为R7的电阻断路,重焊修复.
此可作启示:检查电路有没有断路或短路.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我手里有个金士顿的,量产不了,而且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