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报0192错误

楼主(2012-03-29):
(图片)

网友:
0192是安全芯片的问题,IBM的BIOS都有对相应的EC的,升级BIOS前一般需先升级EC的!可以先进BIOS,看看它的EC的版本,然后到IBM的官方网站上比较一下,如果不一致的话说是EC在搞怪

网友:
对  但是你可以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啊   这样的话也能解决的  只是那种BIOS不好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