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31 循环复位 另附:IT8712F 图纸

楼主(2012-03-29):
一块七彩虹 inter G31主板,不跑数循环复位。大概3-5秒钟复位等闪烁一次,偶尔也会复位

网友:
这个按不跑码修呀,供电 复位 总线 BOIS  ..............

网友:
没看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
供电   时钟   pg
复位    总线    bios

网友:
G31要上双核哦

网友:
要上 420以上的U

网友A:
不是有个南北桥1。5么,1。2会不会低了

网友(点评):
除了桥供电,按照楼上几位哥们的思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南北桥1。5么,1。2会不会低了

南北桥的 电压都是用一种固定输出1.2V 1117控制元件 提供输出的

桥供电应该不会只有1117供电! 楼主仔细查看下!

网友:
CPU底座的问题。。

网友:
LZ你那IO图纸是什么图纸啊  那也能叫8712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