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2-03-29):
同行送修DELL M5010 描述故障不加电。检测流程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把机器拆开后目测主板有进水痕迹,然后测量主板各大电路未发现短路现象,随着处理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之后  插电测试,还是没有待机电流,接下来要查供电芯片了,测量(TPS51125)系统供电的工作条件,首先测主供电脚(16pin)就没有主电压过来,对地测量此引脚没发现短路,想到是进水的机器,肯定断线了,在公共点连了根线过来,插电测试此芯片 还是没有工作,在接着测芯片的线性3V 5V都没有出来,因为这两个电压都是芯片发出来的,没有电压出来芯片损坏的几率比较大 ,换了个TPS51125插电测试,机器有待机电流,这时芯片工作正常,按机器开关加电测信号跑完,机器亮机OK

网友:
感觉挺不错的,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运气好 。不浪费一点时间 秒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