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用表笔对地下I/O EC rest可亮

楼主(2012-03-29):
联想E420不触发,用表笔对地下I/O EC rest可亮,求解,有没有修到这种问题的同仁指点1 2 啊

网友:
LZ,解决没啊   我这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说明EC自身复位没有高低高的变化,看看外围的电阻是否正常,在不行更换EC

网友:
那触发KBC_VCORF能开机,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2-04-29):
多少脚对地短路

网友:
EC供电、 73脚ACIN   85脚RST  20脚RSMRST#_KBC  这此正常不?
本人昨天修过一台RSMRST#_KBC 不正常引起时亮时不亮。

网友:
是不是开关到IO之间断线了

网友:
咱现在也是遇到一台,也是跟Lz遇到相同的问题,把44脚对地短路一下就可以开机,换过IO也是如此啊。正常待机下无RSMRST#_KBC 这个信号,有时用风枪加热一下IO或周边,也能正常开机,正常努力修复中。。。。

网友(点评):
RSMRST#在没开机前是个低电平 没办法测量 只有开机后 才变为高电平

网友:
楼上有修好的没,,通报一下

网友:
楼主搞定没    我有一台

网友:
RSMRST#是待机时是高还是低的?
S5_enable在待机时是高还是低?

网友:
对着图纸,看看信号源是哪里。

网友:
看看周围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的撒

网友:
没图,怎么分析?是RC震荡复位的模式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手上有一台  不触发的

网友:
支持   学习了  希望楼主多发些经验的帖

网友:
这真是一个通病啊,我手上这台客户发票丢了,没法保修。才3个月的机器,也是不触发,同样的正常待机下ec无RSMRST#_KBC 这个信号,44脚对地短接可以正常触发,有没兄弟解决啦,分享下。

网友:
感觉应该是周边小电路问题

网友:
看样子,遇到的人挺多的啊, 期待结果。虽然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2012-05-31):
我的一台折腾好了,跟大家分享下菜鸟维修经验。
1、先给bios放电,再加电,不触发。待机状态下,D95280温度快速升高,参照各位高手的经验,觉得是这个待机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手头没有该芯片,用风枪加焊了该芯片及周围小电路。
2、加电,可以触发,电流一直往上跑,心中狂喜,准备装机,中途再加电,不能触发,晕死。再把板拆出来,测量了下D95280周围的供电管,电压3.3v 5v 19.89v,感觉正常,再量了下芯片周围的两组电容电阻的电压(因机器已交客户,忘了编号),一组的输入是8.08V,输出0.3V,另一组输入9.17V,输出1.03V,感觉不正常,用烙铁加焊了下电容电阻,再测量输入电压,一个是3.3V左右,一个是5V左右,ok
3、加电,D95280温度正常,触发,电流又在跑了,小欢喜一下(不如第一次),装机,中途测试几次,没有问题。
4、将所有配件装好,做好收钱的准备,结果又不触发,心里的那个郁闷啦!发呆好一会儿,将电池取下,再测试下,可以触发啦。尝试几次,上电池就不触发,变成台式机啦,这也没法交给客户啊。外接电源触发后将电池插入,没问题,关机,单独用电池,触发啦,再接外接电源,还是触发。终于搞定!虽然弄好,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至于之前测量开关高电平,3V 5V什么的,晶振波形就不说了。总之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希望有更多的高手分享下。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当时没有修好   楼主 修好了   私信 下 谢谢 了

网友:
还好  只修过一台  一小女孩的  这板子售后要价2500

网友:
有点印象,追查RSMRST线路,好像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故障就是那个三极管不良。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不好修啊

网友:
听高手说要改
一下电路

网友(2012-07-05):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没修出来呢。。。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触发 还在继续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