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360T 触控型三温区BGA返修台产品介绍

楼主(2012-03-29):
智能静音 曲线预结束报警  温控精准,操作直观
CF360T特点:
1、热风部分采用进口长寿命发热丝,经过特殊绝缘热处理,发热均匀,经久耐用。
2、三温区支撑设计,可微调支撑高度、限制焊接区下沉。
3、上部可调热风流量,对不同的BGA芯片使用不同风量,温度更精准,不易爆桥。
4、可保存50条,16段加热曲线。
5、超温保护功能,超过温度,发热芯即自动断电。
6、智能静音功能,非曲线工作状态下保持静音。
7、新型出风口混风设计,出风温度更均匀。
8、机械部分采用氧化处理,主机箱体加厚材料,最大程度防止机械变形。
9、上部加热部分继续沿用高档产品的X、Y轴可移动设计,做各种异型板更方便.
10、三个温区均可独立控制,实现植株、干燥功能。
11、机械易拆卸,采用一体化接线设计,保修速度快,机器出勤时间达到最高。
12、配备真空吸笔,加热结束后自动启动,可轻松取下芯片。
13、最高温度段报警功能,曲线即将结束提前约30秒报警,方便人工干预
14、曲线加热结束后报警。

何谓静音设计:
在非曲线运行阶段,关闭上下风枪风扇的工作。在加热器工作前,风扇先工作,加热器停止工作后,风扇后停止工作。减少噪音,减少用户开关机器次数,延长机器寿命。

最高温度段报警功能,曲线即将结束提前约30秒报警,方便人工干预。
一般来说,曲线的最高温度段,就是最后温度段,最高温度段报警,即“即将结束报警”,实现半无人值守操作。
如:客户在将PCB在夹具上安装好,启动曲线后,即可离开。待第一次报警声响起,表示曲线即将结束,报警结束后,有大概30秒钟时间让客户进行人为观察及干预,进行提前结束曲线、取下芯片、保持温度等人工操作。

7寸嵌入式工业控制屏,显示效果精细。。产品美观大方,凸显档次。
支持中英文界面。

监控界面。布局清晰,可直观的观察曲线加热过程。所有操作一目了然。

PLC控制器,控温精确,并可实现智能静音,自动报警等功能。
PLC温控器保修两年。

标配8只PCB支架,4只挂钩支架,4支鳄鱼夹,结合夹具平台,可在360度平面任意一点定位,可轻松灵活的夹持各种异型PCB板,客户也可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选配。

内凹槽设计保证可以牢牢的钳住PCB及笔记本主板安装孔,保证加热时PCB不产生变形。

加强型上部加热支架,移动更灵活

下风嘴独立5个顶点可微调高度,适应不同型号的PCB及双面PCB贴件PCB,通过微调顶点高度,实现对PCB的均匀受力支撑,防止PCB塌陷及变形,提高焊接成功率。尤其对于背面有较大尺寸的贴片元件,5个独立顶点的设计,更可凸显效果。

下部温区及通过设备旁边的手柄进行高度微调,旋转手柄,下部温区即可上升或下降,在夹持PCB之前或焊接过程中,均可调整,根据我们大量的焊接试验,在曲线的第三温区和第四温区,PCB容易产生较大变形,尤其未经过烘烤的PCB,加热后产生较大应力,需要在焊接过程中微调手柄,以达到支撑PCB致其更加平整,保证焊接成功率。

预热温区可独立工作,进行烘干、烘烤工作,除此外,还可以分区控制,根据PCB尺寸的大小及安装位置确定加热面积。

双射灯设计,前后左右均可仔细观察到芯片的焊接情况。

迅维独创经典多次出风口混风设计,出风温度更均匀。

迅维独创经典多次出风口混风设计,出风温度更均匀。

出风钢网网孔由小变大,风嘴中心位置的防爆片设计。

360T带有自动真空吸笔,曲线结束自动启动,吸力强劲,可轻松吸取各种BGA芯片。

进口发热丝,表面绝缘处理,长寿命

迅维BGA返修台发热丝绝缘测试视频截图。
迅维BGA返修台发热丝绝缘测试视频下载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yNjMxMzA0.html

上风嘴:
28mm×28mm  35mm×35mm  38mm×38mm  43mm×43mm  46mm×46mm
下风嘴:34mm×34mm

8只PCB支架

两只横向PCB支架

采用厚夹板木箱包装,内部填充防震泡沫及木条固定。
整机包装尺寸 长宽高
70CM*70CM*70CM

天地华宇保价包邮,我方负责货物丢失及损坏风险,无需客户担忧。

淘宝购买链接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137157867
购买咨询:4006631699

产品保修
全免费保修1年。
核心部件保修2年,5年提供成本配件。
全免费保修概念:
1年内出现问题的所有保修费用,包含寄送备件的来回费用,均由我公司承担。
联系我们: 4006631699  61502186
Http://www.szbga.com

网友(2012-08-15):
这个我10年底买的现在用上手了做做还可以,有几个问题来反映一下,1,用说明书上的曲线不行温度高很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改曲线,否则行做坏N块板才能上手,2,机器小毛病多:毛病1,系统软件老出问题会出现不能跑曲线的情况必须初始化重新整定后才可以,有时严重了要重刷软件,而且发过来的软件和屏不配套老用不上,工厂的各批次的屏和软件不能通用,工厂的客户设备情况没有录入数据库,售后软件发来发去一个一个试拆腾好久才能解决,我现在把操作面板四周的螺丝都不上了,了万一出毛病拆开接电脑或U盘省事。毛病2,机器的紧固件质量不好,没用多久就出现不能锁紧的问题。

网友:
直接大螺栓
要是把那些大螺栓都打磨尖了就完美了。
这样的设计
如果板子加热后大家都应该知道什么后果
小芝麻元件会跑位 丢失

网友(2013-05-0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2014-01-16):
我现在是没存够钱,存够了就买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