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0进水按2次开关才显示

楼主(2012-03-29):
AMD 机器 独立显卡,板号:DAGC5BMB8C0
接到机器先处理主板,能显示了,屏幕报错:0190 电池电量低,按FN+F1 (这个机器值得注意快捷键)进入CMOS设置,恢复出厂默认,保存退出,正常应该重新启动,但是这个主板直接掉电关机,再开机能显示也没有了0190报错
现在故障:拔掉电源重新插电,第一次按开机按钮开机,电流到0.6A左右,屏幕无显示,再按一次开关电流才能上去,显示,只要不拔电源 都是按一次就能开,只要断电就要按2次,CMOS电池电路没有问题
如果是执行重启机器操作的话,也是直接掉电,不能重启
第一次按开机按钮不显示的时候,测量PCI RST#和A_RST#是低电平也就是没有复位,但是PCI-E RST#是高电平,当再次按下开关所有复位都出来了,是南桥的问题吗?不想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