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Y450独显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2-03-29):
请问联想Y450独显芯片型号是什么?哪位师傅知道的,麻烦说一下显卡芯片的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N10P-GS-A2
好像是这个

网友:
N10P-GS-A2   昨天刚换一个,内屏白屏;换后好了

网友:
上面那个是不带显卡BIOS的,应该还有一个是N10M-GE1-S,前面是GT240,后面是GT130,看主板上有没有显卡的BIOS块,有是后一个

网友:
N10P-GE1 正好我这有废板

网友:
N10P-GS-A2    N10M-GE1-S  可以代换  亲自测试过

网友:
N10P-GS-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