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烙铁操作方法及使用说明

楼主(2012-03-29):
一. 使用步骤:
1. 将电源开关切换至ON位置。
2. 调整温度设定调整钮至200℃,待加热指示灯熄灭后,再加热至所需之工作温度。
3. 如温度不正常时必须停止使用,并送请维修。
4. 开始使用。
二. 结束使用步骤:
1. 清洁擦拭烙铁头并加少许锡丝保护。
2. 调整温度设定调整钮至可设定之最低温度。
3. 将电源开关切换至OFF位置。
4. 拔下电源插头。
三. 最适当工作温度
在焊接过程中使用过低的温度将影响焊锡的流畅性。 若温度太高又会伤害线路板铜箔与焊接不完全和不美观及烙铁头过度损耗。以上两种情形皆有可能造成冷焊或包焊之情况发生。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适当且正确之工作温度选择是有必要。
下列各种焊锡工作适当之使用温度:
正常工作温度   300℃~350℃
焊铜头使用温度  400℃~480℃
注意事项:在红色区即温度超过 400℃,勿经常或连续使用;偶尔需使用在大焊点或非常快速焊接时,仅可短时间内使用。
四. 烙铁头之使用及保养方法:
(一)造成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主要有下列数点,请尽可能避免:
(1)温度过高,超过400℃时易使沾锡面氧化。
(2)擦烙铁头用之海绵,太干或太脏。
(二)烙铁头使用应注意事项及保养方法:
(1)烙铁头每天需清理擦拭,随时锁紧烙铁以确保其在适当位置。
(2)在焊接时,不可将烙铁头用力挑或挤压被焊接之物体,不可用磨擦方式焊接,会损伤烙铁头。
(3)不可用粗糙面之物体磨擦烙铁头。
(4)不可加任何塑胶类于铬铁头上。
(5)较长时间不使用时,将温度调低至200℃以下,并将烙铁头加锡保护,勿擦拭;只有在焊接时才可用湿海绵擦拭,重新沾上新锡于尖端部份。
(6)当天工作完后,不焊接时将烙铁头擦干净后重新沾上新锡于尖端部份关闭。(7)若烙铁头起氧化变黑,用海绵也无法清除时,可用砂纸轻轻擦拭,然后用锡丝加锡后用海绵擦干净。
五. 烙铁头之换新与维护:
(1)在换新烙铁头时,请先确定发热体是冷的状态,以免将手烫伤。
(2)逆时针方向用手转动螺帽,将套筒取下,若太紧时可用钳子夹紧并轻轻转动。
(3)将发热体内之杂物清出并换上新烙铁头即可。
(4)若有烙铁头卡死情形发生时勿用力将其拔出以免伤及发热体,此时可用除锈剂喷洒其卡死部位再用钳子轻轻转动。
(5)若卡死情形严重,请退回生产管理员处理。
六. 一般保养:
(1) 塑料外壳或金属部份可在冷却状态下用去渍油擦拭,请勿侵入任何液体或让任何液体侵入机台内。
(2)烙铁请勿敲击或撞击以免电热管断掉或损坏。
(3)作业期间烙铁头若有氧化物必须用石棉立即清洁擦拭。
(4)石棉必须保持潮湿,每隔4小时必须清洗一次。
(5)烙铁头若有氧化,应用细砂纸清除杂质后,再用锡加温包覆;若此方式仍无法排除氧化现象,应立即更换烙铁头。

网友:
受教了,以前一直没注意保养

网友:
不错.对新手有一定帮助.

网友:
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2012-04-29):
对烙铁的保养我是不太在意的,看来要注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