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

楼主(2012-03-29):
    一台联想G460进水,直接拆机,过水面积很多。上洗板水,烤起,时间到拿出来。PU3,PU7的第3脚都直接断了。定义是VIN,供电的连公共点电压 。焊盘也断了,型号是APW7138,在料板找到芯片换上线线飞起。这个鸟板电阻电容都不标号。量了一遍看有无明显短路,电感都不短路,所有B路电压也不短路,又量芯片周围的电容,发现HM55旁边有个电容短路,看焊盘很粗,应该是供电的,D9 和C448短路, 把HM55取了不短了。看看焊盘水水多啊。换了HM55,就想看看待机怎么样,结果0.6A,齐了怪了,难道自动触发了,量了电感只有待命3M5M有,其它都没有。好嘛那就摸摸主板上所有芯片,都不烫,那就没有哪里负载过高发热啊。线性电压VL也不短路, 继续,后来发现没有触发3B5B就出来了,难怪待机0.6。好找原因为什么? 量一遍4脚相连的原件没有异常B+也正常,那就查SUSP信号来源 量无RTCVERF没有电压,看看他是那里出来的 先找到PU8,3端稳压块,量了一下2脚IN 没有电压输入。跑线路呗,由于没有标电阻电容标号,跑的心情郁闷烦躁。 后来发现PQ4的3脚到PR122不通,板子内部断线。又飞线线了。在上电看看,待机0.01A心里那个喜啊。触发试试,裸板0.35A,几秒掉电。多触发几次,顺便量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好上U了,电流0.07-1.4-1.9难道显示了,结果才不是,后来另外一个客户的G460来装系统,我把电池取了看了一下电流那个电流小的的啊显示进入系统才0.9左右。后来发现CPU巨烫,把手指都给我烫了个正方形在上面,难道U坏了P6100。好找个U试一下,还一个鸟样,把P6100拿到其它机器上正常的。 所有电压正常B路的也出来了。CPU核心供电上下管换了的,没有换电源芯片。还望大哥大姐们给我一个方向。告诉我该怎么修??

楼主电子知识很丰富的嗦

网友:
这种进水及很难修的    烫手应该还有哪里短路 你打打假负载啊

网友:
楼主修到这样很不错了,一般大家也没时间研究你的机子,最多也就给你个方向。修板还得看自己

网友:
是不是自己之前判断的有问题啊》

网友:
进水的  就仔细看 还有没有其他东方腐蚀的吧  有腐蚀的 先把腐蚀的整好来吧 。。

网友:
电路知识很扎实啊,,,学习来了

网友:
直接更换主板

网友:
想修出来啊。不甘心啊。

网友:
坏的地方挺不少

网友:
应该还是哪里有短路哦  呵呵呵

网友:
碰到一台 进水的 没搞定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的 修了半天

网友:
那位哥们有G460上电时序,发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量cpu周围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搞的怎么麻烦,是我的话早就叫人换板啦

网友:
我也修台G555  电流到1.5A 不显 时钟 复位都出来了  北桥 显卡都干了 还是不显  哪个郁闷啊

网友:
就从烫手方面着手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高手了的哈

网友:
主楼就差一点就修出来了 再仔细看看

网友:
赞 !赞赞 !赞赞 !赞赞 !赞赞 !赞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都是干正事的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