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2-03-29):
经常修笔记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以前的本本维修接诊断卡, 可以接MINPCI插口的那种,现在不是接的是哪个无线网卡接口吗,为什么接无线网卡那个口的诊断卡总是不能用,诊断卡也换过,笔记本也是好的,就是不见跑代码,谁来说说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同意   怎么没有高手设计个现在网卡上可以用的诊断卡啊。
有修本本就容易多了啊
少走好多弯路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迷你槽都没有BIOS片选,怎么跑?

网友:
用示波器吧,多快好省

网友:
很多不兼容啊!测不出什么问题来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一般都用不了了   只有少数IBM的机子还可以

网友:
呵呵呵  很多机器还要飞线的   麻烦  所以大多都是看电流判断

网友:
兼容性问题,有的可以飞线解决的。

网友:
嗯,,看个码要飞半天的线,,,,有时候还不跑,,,

网友:
我也期待笔记本通用的诊断卡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