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机的维修方法及流程

楼主(2012-03-29):
1、故障分类:
①软件故障:a.死机  b.重启  c.蓝屏  d.无声音
(重装系统不能解决,硬件故障)
②机械故障: a.键盘按键卡住    b.屏轴损坏    c.机器没有装好
③硬件故障:a.使用过程中自然出现
b.被摔过的机器(空焊、桥掉点)
c.进水机器(氧化、腐蚀、断线→不修)
d.被修过的机器
2、询问顾客故障原因,检查机器的外观有无划伤破损,重要配件(内存、硬盘、CPU)要做记录,向客户确认扌方可拆机检测(不保障恢复原故障)
3、将主板拆出检测
①目检:检查主板有无明显烧坏、氧化、腐蚀、断线、缺料、错料、装反
②用可调电源通电:
  a.待机电流:0.00~0.12A

待机电流0.4~0.7A
排除自动触发,有短路(可能是自动触发,否则有短路,测CPU核心供电看是否自动触发)
c.待机大电流:短路

③触发电流:电流上升(代表触发)
电流上升达不到正常值
原因:有DC-DC电路没工作(测电感,哪个电感没电压,查其线路)
b.电流上升后瞬间掉电
假不触发(或触发掉电):
原因:有DC-DC电路没工作/没有装CPU或假负载/短路
c.电流不跳变:不触发
原因:

d.触发大电流:
  检测触发以后工作的DC-DC电路,逐个排除

e.触发待电流下降
原因:短路

④检测是否跑CPU
不跑:a. CPU本身坏    b. 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PG、复位)
d.南桥           e.对地打阻值(CPU座、北桥)
f. Bios           g. I/O(先托锡)   h. 接口芯片
⑤检测是否跑内存
不跑:a.内存本身       b.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c.对地打阻值(内存槽、北桥、AMD CPU座)
d. Bios           e. I/O       f. 安全芯片(IBM要装)
g. 南桥          h. 接口芯片(网卡、PC卡、1394……)
⑥检测是否跑显卡
不跑:查供电、显卡、显存

4、判断故障位置:
   ①短路:拆/电击      ②CMOS电池放电
③对芯片托锡/放电    ④替换法
5、全功能测试→考机
常见故障
    1、Sony 没有待机不触发→→CMOS电池放电
2、IBM P3 CPU核心供电 ADP3421+3410容易损坏
   IBM T4X 显卡容易空焊(北桥)
   IBM R3X 拆机有风险
3、IOSHIBA TE2100显卡容易空焊,电源板和主板接口容易损坏
4、联想旭日150,CPU核心供电容易空焊
5、HP、康柏CMOS电池放电之后会出现自动触发,按键板按键容易损坏。
6、DELL只有检测过显卡才不掉电
(DELL D600适配器检测脚相连电感易损坏,电池不充电时注意此电感)

检修时注意:
    1、打螺丝不要将外壳打穿
2、装机的时候,主板有绝缘皮的,一定要贴上
3、测试板要观察板下方有无导电异物及接线
4、不要将电源IC或MOS管下管取下通电
5、测电压,表笔要竖直点准测试点
6、板接板的插槽要接正确
7、测试电压的时候将CPU取下,上假负载测
8、装CPU要加散热片
9、托锡之后要检察有无连锡
才10、MOS管、电源IC用风枪焊过之后要用铬铁补焊

网友:
楼主总结的还是比较可以,支持一下。对新手有好处

网友:
楼主 没有复制粘贴过吧? 没有的话 就辛苦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方法哈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全面啊,支持

网友:
呵呵。。。好东西不敢独享。。。。

网友:
从哪里搞到的啊,是自己总结的吗。你不错,是正式的维修人员吗

网友:
算是吧    还在初期的

网友:
这个帖子好像N多人发了。

网友:
谢谢楼主总结,不过网上好像这类的比较多吧

网友:
不错的资料         新手比较合适

网友:
说的好啊!!!!!!!!!!!!!!!!!!!

网友:
能分享出来也算是好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