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60 3M 5M电压一直跳,有嘀嗒声

楼主(2012-03-29):
一台DELL 5160,不触发,测待机3M 5M一直跳变,3V维持三秒左右就会跳变成0.1V然后又恢复成3V,5M也差不多,电压跳变时会伴随着轻微的嘀嗒一声。MAX1632输入的19V也会跟着跳变,电源口输入的19V又不会跳。断开3M、5M输出后,电压就不会跳了。更换过MAX1632和PC87591L。请教下师兄们哪部分电路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嘀嗒声 应该是管子在不停的开关。
看看是不是管子不稳定或后级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