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mp4维修思路

楼主(2012-03-29):
一.不开机不找盘原因
            1.更换66EP(1.5V稳压管).例:9182.程序丢失,重升级.如:918 802 3.晶振不良,脱焊,假焊,晶振坏 4.开关坏,不良
            5.电源断裂,二极管坏 6.USB坏,不良,USB内部短路 7.电池坏,开关坏 8.升压IC坏 9.FLASH虚焊,假焊
            10.显示屏坏,屏虚焊,排线脱焊 11.1.5V稳压管坏 12.2V短路 13.自动关机,晶振不良 14.反复待机:重升级,格式化
            15.插USB关机:电源坏 16.死机:FLASH假焊,程序错误,电感坏,升级程序错 17.播放关机:A重新格式化B2085不良
            18.自动关机:电池没电 19.主控坏,不良 20.电池片假焊,生锈,如:803 809
二.放音不良失真,杂音,停滞等)无声
            1.耳机座不良:如932 2.转耳机失真:电感坏,如929 3.无声:电源坏如:809,线路断 4.转耳机单声:耳机座不良
            5.单声:耳机座不良,耳机座假焊,磁珠,电感开路 DAIC坏(如809,819) 6333A坏 6.外音杂:扬声器坏,或重升级
            7.杂音:电源坏 8.无声:主控假焊,耳机坏 9.自动停止:重新升级OK 10.播放不了歌:升级 11.插耳机关机:耳机座坏
           12.无外音:扬声器坏,耳机座不良 13.声音失真:重升级
三.显示不良,无显示
           1.FLASH不良(应清空) 2.LCD不良:坏 3.无显示:重升级 如:809A819 4.显示太亮,升压IC不良:程序错
           5.显示暗:升压IC不良,815 6.显示有亮线:显示屏开焊,屏不良 7.程序丢失 8.缺划CD不良,坏
           9.电源坏:电源短路.如:809
四.无背光,背光不良
           1.背光片不良:坏,线断 2.电阻开路 3.背光灯坏 4.重新OK 如:809
五.不充电
            1.充电不稳定:电池坏 2.充电IC不良 3.连USB的二极管坏 4.显示充电:USB座短路,二极管坏
            5.充电发热,电源短路 6.DC插座坏
六.无录音,录音不良,失真
           1.咪头不良,坏 2.电源坏 3.录音格式错,格式化
七.磁盘错
           1.重新格式化 2.无盘:USB头假焊,坏;FLASH假焊,2085不良 3.无法识别:格式化(如:809、819)
八.FLASH无响应 FLASH开焊
           1.无法识别USB:USB假焊,或坏;USB线坏 2.功能错:程序错 3.识文件:重下载 4.内存少:用FAT重新格式化
九.收音杂, 无收音
           1.收音模块不良,模块晶振假焊,掉 2.调收音自动关机:FLASH假焊 3.2085不良 4.该地区信号不强
           5.未插耳机线
十.按键无作用(快进,快退)(VOL+.VOL-)
           1.按键坏:按键假焊,脱焊.例:926,915 2.按键失灵:按键不良 3.无手感:按键坏 4.MODE键手感:按键不良,键坏
           5.摇杆失灵:摇杆坏,不良 6.播放键无用,按键脱焊,不良 7.不开机后退键死,键坏
十一.锁键无作用
           1.锁键坏 2.锁键假焊

网友:
正好机子的P4 坏掉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