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上网本掉电问题

楼主(2012-03-29):
开机进系统后一会就掉电,感觉温度也不是很高,3合1的芯片!

网友:
3合1的桥就干桥呗。
由于你收的不太清楚
你感觉温度不高
但实际不一定温度就低撒

是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干桥啊

网友:
拆开 清一下灰尘  不行 加焊  再不行 取下重新植球再上

网友:
看来还是哪里 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先亮供电正常不

网友:
今天店里来了台仿苹果,来的时候是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进系统后屏闪两下就白了,还有的时候闪屏。刚开始以为是屏坏了,换了屏还是原故障,后来拆机发现是螺丝把无线天线连在了主板上,重装一切正常

这样也会白屏啊!完全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