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红外热辐射器,有图片

楼主(2012-03-29):
发几个刚拍下来的照片,照相技术太差,自己看结果。用来做上加热的。温度够了,面积觉得不够大。

相关内容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407-1-1.html

PS:这个红外辐射器仅仅作为实验样品制作的,纯手工(一把剪刀)完成的,谈不上好看也谈不上耐用。可乐罐、硬纸、一段电炉丝和几个螺丝螺母,外加两条有点硬度的塑料铜导线。电炉丝用来发热,可乐罐改造成反射器。其他安装,绝缘和通电必需的。
试验用来烤纸的作用就像一个有积分效应的热摄像仪,从中可以看出温度的高低,均匀程度,受热面积的大小以及达到一定温度所需要的时间。

学习了,做个用来烘干很不错那。
张老为了试验 为了找到合适的BGA焊接工具 真是不留余力啊 感谢 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能附带讲解 就更好了   看的不太明白 - -

网友(点评):
本人不搞义务教学,看得懂的人也不需要说明。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点评):
上面没告诉你吗?就不能看清楚点

网友:
效果看来不错啊。纸都烤焦了,温度应该在300以上了吧。而且功率看样子也不大,估计不超过100W

网友(点评):
由于技术原因,很难做出较大的均匀发热面积。

网友(点评):
功率的确不是需要很大,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常常出现误解的地方。

网友:
温度能恒定么?会不会越来越热

没有较快的温升斜率,任何控制器都不能控制出需要的温度,看来你还得在温控方面做做功课。
温度稳定不稳定从来就不在发热器本身,而在控制方法,拿发热体谈稳定有点缘木求鱼的味道。

网友:
太小了吧  烤内存 或者BGA芯片除湿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除湿恐怕轮不着这个东西来做。 除湿需要一个大面积的发热体。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它来做BGA二温改三温的下加热?

网友(点评):
比做上加热要简单很多,而且可以做得很好。上加热纯靠辐射,预热附加温区加热的空气上升能提高效率。

网友(点评):
关键的差别下面加热板子把热空气挡住,上面加热热空气向上跑掉了。

网友:
多少W的哦,诂计做上温加热不够。

网友:
上两个厂家的红外上加热头比较一下 发热体都是6*6平方厘米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发热均匀,

纸的导热和塑料陶瓷什么的导热,还是有区别的,厚纸和薄纸也有很大差别。

网友(点评):
区别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没有红外摄像仪的情况下,纸上焦斑试验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法。

网友:
看到过老外的红外辐射加热是可以调节辐射范围的(可视),超好用啊

网友(点评):
那种类似射灯的寿命相当短,只有300小时,一个灯300~400元,消耗很大的哦!

网友:
红外辐射加热能不能设计成可调节范围的,类似热风那样通过换风嘴调节尺寸,或者设计成活动的可调节大小的加热头出口

网友(点评):
装个类似照相机光圈的东西就是了。

网友:
讲的详细点就好了,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反射器改成镜面效果会提高不少!

网友:
faming无限 各人找自己的有的材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