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U盘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楼主(2012-03-29):
今天修到一个金斯顿2G 的优盘,打开U盘提示 (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我把加焊了FLASH还是不行换了个空板也是这样,顾客要数据,大家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
把上边的电阻都量一下

网友:
晶振上面有两个黑色的电阻一个通的一个不通 通的那个电阻我换成不通的 就找不到U ,  把通的那个换成通的也是找不到U。都换回来 就能找到,就是打开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A:
U盘提示 (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估计是未找到内存芯片,即主控已工作,主控已工作证明晶振已起振,换晶振有没有用?
一般晶振两脚有电容接地,用途是通电时助起振及起振后对频率的微调,电容变化了,频率也变化,但变化应不是很大

网友:
用优盘套件试试

网友:
U盘套件我换过了 也是这样,晶振换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也在烦恼中,解决了也告诉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提示 (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估计是未找到内存芯片,即主控已工作,主控已工作证明晶振已起振,换晶振有没有 ...

嗯,我也这样以为的!

网友:
是不是闪存芯片坏了,谁知道啊,帮帮忙啊

网友:
这种没修复成功过

网友(2015-01-02):
解决了没有啊,我今天刚遇到一个同样问题,解决了说一声啊

网友:
不知把FLASH焊到别的正常U盘里能不能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