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红日GF FX5200 128M/128BIT显卡维修图文看板

楼主(2012-03-29):
本人是从事铁路机车微机控制系统检修工作的,家中电脑故障总是自己维修,纯粹一个业余爱好者。日前显卡花屏,索性拿下来练练手。心想激光唱机、功放都DIY玩过,一个显卡奈何我得?言规正传,让我慢慢道来:
维修主机配置:
主板:华硕P4P800-X
CPU:P4 2.8C
显卡:AGP 8X
内存:威刚DDR400X2双通道
硬盘:希捷15G
使用软件:操作系统MS-DOS7.1、显卡测试MATS8,纯DOS下截图软件PIXELPOP。
故障现象:DOS下正常,进启动选项、BIOS和XP启动画面花屏随后死机,显示器灯变黄。
显存排列:横排:U8//U23  U7//U24  U10//U22  U9//U21  竖排:U3//U28  U4//U27  U5//U25  U6//U26  //号后为背面,先上图:
红日FX5200正面图

红日FX5200反面图

从图中可看出该显卡显存由16颗组成,芯片存在明显的打磨痕迹,看不清型号,应该是补位的,即由不良的16位改为8位应用,典型的一垃圾显卡。

开机显示GF FX5200 128M  DOS下无花屏正常

进启动选项花屏

进BIOS同样花屏

进XP启动画面花屏,随后黑屏死机,显示器灯变黄。

运行MATS8检测显示FBC区C24-C31 8个位全坏,DOS下不花屏。

据此可认为有一个显存不良,根据显存分A、C两区4颗为一组逆时针排序,初步定位在背面U21-U24 4颗显存。下面用短接法定位显存位置:分别短接显存U21-U24的65-66脚
加电进入DOS用缝衣针短接U21多出 C48

短接U22多出 C40

短接U23多出 C17

短接U24错误代码不变,证明U24为故障条

由以上组图可看出显存定位图如下:
U21-C48-C55
U22-C40-C47
U23-C16-C23
U24-C24-C31  故障显存位置确定
检测AGP金手指AD值正常,U24故障显存 2、5 、8、11、56、59、62、65脚对二极体值正常,其它如数据线、时钟、控制信号和参考电压由于是4颗显存共用,应该没有问题,加焊U24故障显存各引脚无效,据此可确定U24显存损毁,由于补位显存型号未知,无修理价值,只能考虑屏蔽该组显存,当64M使用看行不行?

取下显卡先用锡焊短接U21  65、66脚,上机加电启动运行MATS检测正常,剩下FBA区,显存容量降为64M

进系统也不花屏了,使用一星期无异常,至此该型显卡成功修复。

你“无级调”“过渡”“电调”修过吗?

网友:
谢谢啦!!共同学习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已经把网站推广到人人和QQ空间,为什么显示任务还没有完成,望前辈明示!谢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清楚~

网友:
好贴!新手们需要这样的好贴,分析到位,通俗易懂!!申请加精!转正!!可惜我没这个权力

网友:
lmzs  你“无级调”“过渡”“电调”修过吗?

找到同行了,你是司机学校毕业的?“无级调”“过渡”“电调”,什么机型的电子插件都修过,内燃、电力都行,资料也有一些,看你有没有兴趣了!加好友在说,这里不方便。

网友:
望高手、高高手点评,指出不足,多帮助我们这些新手,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先谢谢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