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点屏屏正常;排线通的,没问题;外显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29):
白屏,点屏屏正常;排线通的,没问题;外显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
板上可能有断路点

网友:
给你屏供电的了、电路查下 是不是缺电压

供电不足

网友:
查屏电路供电吧,我们上次修到一个屏的接地和板接地不通,用一下也白屏,

网友:
高压板  或者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
一般驱动板给屏供电部分有一个开关MOS管子,一般是用9435/3401两种,看一下是否断路。

网友:
显卡可能性高啊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屏供电 往回查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 是屏线的事 屏线5V两头飞根线

网友:
开机时测量屏的保险电压~!5V,一般有电压就不会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可能是北桥 附近灰尘太多,造成供电不足,清灰试试。再不行,就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