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明基)液晶15寸无显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3-29):
接到如客户所说无显示,指示灯不亮。拆开见到两个16V1000UF电容鼓包,把两个换掉,还是不行,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3-30 20:01):
经过查找 发现开关管已经坏了。换了 装好试机,电源灯已亮,屏显示出信号线无连接。多谢各位指导
信号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
,查电源板

网友:
明基 电源12 5 3.3V出来没?

网友:
指示灯不亮,确实有可能是电源板喔,你可以测一下输出电压正常吗?不正常的话,又不精通的话,直接换块电源板再点一下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