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2012年3月实地学员] LA-3261P,生日快乐

楼主(2012-03-29):
事件;仁宝3261p,起死回生,重见天日。
时间;327日下午至328日上午。
地点;迅维基地实践室。
人物;迅维学员小高同志。
          3.27号,一来到学校就听喜哥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基地新到了500片仁宝的故障板,听到这个消息教室里沸腾了,恰好今天就是讲仁宝时序,真是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啊。
整个上午时间,教师里安安静静,都在仔细听喜哥分析着仁宝的各种电路。
  下午,好戏开始了,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喜哥那里领到了仁宝的LA-3261P,闲话不扯了,直接进主题,给大家讲述一下艰难的维修过程吧。

拿到主板首先目测主板,无掉件,无明显短路烧毁,无变形,先给给大家看张整板图吧
接着打了一下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无短路,接可调电源,自上电跑到0.12左右不动了,上假负载,量各大供电发现惊奇发现,ISL6260管理的CPU核心电压无,ISL6269管理的1.25vm无,ISL6263管理的vcc-gfx无,TPS51116管理的1.8VP0.9VP无,很明显是故障是少电压,于是先修CPU外围电压,再修CPU电压。
       ISL6269维修;

找到图纸,先从芯片的工作条件查起,主供电,开启,······省略,当查到13BOOT自举升压时发现无电压,打对地阻值 0欧,开路相连电阻,测是芯片这边短路了,换之,不短了,5V出来了,但是量电感还是没电压出来,继续插,查来查去也没再发先什么异常了,怀疑是管子不良,换之,涛声依旧,最后把电感加焊了一下,奇迹般的出来了,信心倍增。
      TPS51116维修;
修到这个芯片是郁闷了,感觉和往常的电源管理芯片不一样,他的主供电电脚不是用的公共点电压,于是只初步的测量了一下芯片每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没什么收获,于是请教喜哥,
在喜哥的指导下,很快找到目标,14脚为主供电,一量,发现问题了,为0V,打阻值没短路,看图纸发现14脚连到PR130,追踪跑线,很快找到,量发现另一端5V正常,果断换电阻,换之,插电试,电流略高了,一量,果不其然,1.8V0.9V出来了。时间过的很快. 5点了,又到了收工的时候,明天接着干。
    328日下午
       ISL6260维修;

第三部修到这里的话,可能大家有点迷惑了,不是最后修CPU核心电压吗?怎么跑ISL6263的前面了,解释一下,CPU核心电压的开启信号是SLP_S3#,南桥直接发出的,时序上面应该是不受前面逻辑牵制的,其实我也无可奈何啊,ISL6263找到问题了,但是在料板堆找了半天的ISL6263芯片没找到,只好把这个先修出来,再跟喜哥讨价还价要他搞个芯片给我,言归正传啊,和往常一样差芯片各个工作条件,但是这次和往常不一样,各个条件正常,供电,开启等等,打PL17,PL16值正常,折腾了一番没结果,于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图纸,突然想起,因为刚刚插条件的时候只量了电压值,没打对地阻值,长话短说,当打到VID时发现6VID竟然有四个短路了,O欧,看来是发现新大陆了,于是摘掉芯片,再量,不短了,欣喜的找了个芯片换上,OK
       ISL6263维修
    这个电压主要供给北桥,还是老套路,先打了一下PL19的对地值正常,接着从芯片的主供电······省略,当查到芯片的22脚时,正常应该为5V,现在是0V,于是找到PR321,另一段电压值也是为0V,拔掉电源,打对地阻值为0欧姆,我干你妹的,真凶就是你了,断开PR321,再打阻值,发现芯片这端还是短路,另一端正常,那肯定就是芯片问题了,因为前面把CPU核心电压修出来了,好问喜哥要芯片了,嘻嘻,找到喜哥,唇枪舌战下来,芯片到手了,换之,电压出来了,我的个娘啊,激动的我抽搐的插上CPU假负载,量到CPU复位,PG,都有1点多VPLT-RST-B# 3.3V正常,心想前面的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可以上CPU了,问喜哥要来了CPU,内存,电流哗啦哗啦的上去了,用示波器大内存上面有波波了,有数据交换了,跑码了,LVDS也有波波了,应该亮机了,于是多试了几次,晕,汗,
正想在同学面前拍张示波器波形的照片吹吹牛的时候,跑到0.4几不动了,*脏话*,没办法只好继续修,最后发现PL14,也就是1.25V只有0.3V了,当量到这里的时候发现电流又上去了,把表笔拿开就跑不上去了,怀疑是虚焊,加焊电感,还是有点不正常,时亮时不亮的,干脆换了个电感,ISL6269把芯片也加焊了一下,试机,OK!!!!!
   看到此图哥感动的热泪盈眶,一塌糊涂,至此维修结束,感谢在维修过程中喜哥的耐心教导和同学们给予的参考意见。
最后附实践室图片一张,师兄弟们忙碌中。。。。。。
20123月28日,仁宝LA-3261P,你今天重获心生,大难不死,祝你生日快乐。
小弟天生无才,写的不好,欢迎拍砖。。。。。。。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啊,是太谦虚了。

网友:
右面不是光哥哥么。一般不轻易露脸的啊。大家来膜拜!!!!

网友:
不错,上期的顶一个,可能还见过

网友:
给你加个分,还是我们当初用的那个波波

网友:
楼主学得不错啊!坏了那么多,你全挖出来了.

网友:
分析的还可以,

网友:
l楼主哪来的3月38日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很详细,又多学了一点

网友:
有实物图和电路图对比看就是爽

网友:
看来没有一点基本技术,看不懂的哇~!

网友:
楼主是支潜力股。。。。

网友:
我看到我了,哈哈。

网友:
技术不错,资料也很全

网友:
就是不知道3月38日的生日什么时候过

网友:
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
能否请教一下,CPUPLL电压这个是什么电压,在哪可以查到

网友:
这块主板主要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坏这么多东西!有可能吗?不敢想象!

网友:
不错,我也修过比楼主更艰巨的维修过程,戴尔的,先B+大短,测量CPU供电上管击穿,PWM IC 也短路,VCORE的滤波电容330有一个短路,1.05V,TPS51117击穿,上管也击穿,查到这里,3v5v待机IC也短路,最好修复。

网友:
很经典,赞一个。

网友:
啊彪:赞我一个,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祝楼主技术越来越好,生日快乐!

网友:
这种仁宝板,在制作流程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网友:
还是得努力啊!

网友:
有不足之处,多多指教!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非用心才行,楼主思路挺清晰的,检查很细腻,很有耐心哦!佩服!

网友:
过程很艰难啊 楼主好毅力

网友:
中,楼主细心人

网友:
有思路,但是你的口才 口工十足 说得动听啊 ,我醉了。。。。。

网友:
基地都是人才啊。

网友:
学了多久,有点牛

网友:
眼馋死了 好想去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迅维我去过不错的学习氛围

网友:
基地看来是个不错的地方,只可惜现在开店了,不然也要去实地看看去

网友:
最后那图看到我坐2个月的座位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料板,定了芯片,过两天有空修了,修出来,和楼主共同进步一下,哈哈。看看远程跟实地的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你好,最后你试机的时候装的是哪个型号的U,我用T2330跑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