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有异常

楼主(2012-03-29):
我有个2G的u盘,自从装了那次PE系统后,它就再也不能读写了,格式化也不可以,提示说磁盘写保护了,百度了N次,方法试了个遍,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求高手给个法子!

网友:
固件程序问题吧,找量产工具量产就好了,不同芯片,注意量产工具不同

网友A:
恢复硬盘空间 呢 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硬盘空间 呢 行吗

这个倒还没试过,试试看!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软件查看的芯片型号

网友:
恢复u盘空间

网友:
用DISKGEN就应该能搞定

网友:
个人推荐有usb1.7 这个软件

网友:
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下看看呢

网友:
用mformat试一下